[求助] MOS管的Multiplier和Finger数到底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3-10-27):
请问大家MOS管的Multiplier和Finger数到底指的是啥呀,我在调管子饱和时,把Multiplier变大,管子的Vds也跟着就变大了

网友:
都是并联MOS管数,区别Finger相当于是SD共用的f个MOS,要是版图设计的时候把m个MOS管画成源漏共用的形式那二者就基本一样了

网友:
两者在设计上基本一样,在做版图时可能会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