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S专业问题

楼主(2023-10-27):
各位大神,大家好。我刚从事CIS行业,最近遇到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希望大神指点一二。我们的芯片出现水平固定条纹。时序检查没有问题,负压从-1.2V提高到-0.5V就解决了。现在怀疑是VSCAN电路的问题,但是解释不通。

楼主:
曝光时间短,现象比较明显。这是没有BINNING的情况。

网友A:
这些信息不足以定位问题位置。横条纹出现大多情况pixel driver的电压不稳,或者读出电路里reference不稳,从其他地方来的窜扰。
29行是个很奇怪的数值,这个跟你电路啥地方读书方式相关吗?如果无关,大概率是哪个电源有低频杂波
你说负电压-1.2V到-0.5V有帮助,这个负电压是加在哪? TG?

-1.2V是个很低的值,你确定ESD设计那里是能够承受这个的?有没有可能ESD的哪个diode被正向导通了?

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短曝光是如何实现的?卷帘还是全局,短曝光的实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信息不足以定位问题位置。横条纹出现大多情况pixel driver的电压不稳,或者读出电路里reference不稳, ...

首先感谢大神抽出时间回复。对于描述不清的地方,我做一下补充
1. 像素负压是共用的。TG和SEL上共用负压。负压从-1.2V提高到-0.7V,没有明显改善;提高的-0.5V改善明显,基本消除。
2. 像素行驱动中的MOS管确实没有做耐压考虑。我们用的MOS耐压是3.3V,实际-1.2V时,MOS栅源最大压差有4V。(这个我马上去验证下)
您说的ESD设计指的是PAD位置的考虑吗?

3.曝光方式为卷帘曝光。曝光时间短的时候,固定横纹比较明显,增加曝光时间,差异依然存在,只是人眼观察不明显。
4.像素所需正负压,由电荷泵产生,接到PAD。VSCAN电路正负压也从PAD接,PAD处有大电容。电压应该比较稳定。也尝试过外灌负压,固定横纹依然存在。
5.改过芯片主频(PLL输出时钟频率),固定横纹,周期不变。

PS:29行确实奇怪,理解不了~CSL测试模式下,没有出现固定横纹,读出电路基本排除了。应该是读出电路之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神抽出时间回复。对于描述不清的地方,我做一下补充
1. 像素负压是共用的。TG和SEL上共用负压 ...

将负压提高到-0.5V,固定横纹消失。保持负压为-0.5V,将从3.3V提高到4V,固定横纹没有出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将负压提高到-0.5V,固定横纹消失。保持负压为-0.5V,将从3.3V提高到4V,固定横纹没有出现。
...

测试板上使用示波器抓各电源(1.2,2.8,正负压)波形,采用fft分析,没有找到符合频率的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神抽出时间回复。对于描述不清的地方,我做一下补充
1. 像素负压是共用的。TG和SEL上共用负压 ...

一般不太会把TG跟SEL接一块儿,TG的负压很多情况是刚需,但SEL不太会非要负压的情况。

我不太清楚你的行时,这个29行换算成频率,大概是多少Hz?

你卷帘快门,短曝光,用的就应该是简单的提前n行复位的方式,对吧?
另外一个你可以检查的方向是光源本身的稳定度,应该不太会是你的问题,但检查一下也无妨

但听你的描述,因为这个负电压的问题,感觉像是pixel driver的设计的问题,或是power pad那里ESD设计问题

你加负电压的话,pixel driver那块肯定要有deep NWell去包起来吧?然后这个加到-1.2V了,driver的前级驱动是怎样的?
如果driver的前级驱动低电压是0V,那driver的NMOS的source是-1.2V时能关断吗?没法关断,就会漏电,你确定你的charge pump能handle这个漏电?

Pad那里,ESD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就要看具体设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神抽出时间回复。对于描述不清的地方,我做一下补充
1. 像素负压是共用的。TG和SEL上共用负压 ...

你说pad处有大电容, 那你增加这个电容,或者是把这个电容拿掉,会有啥影响?

网友:
你这个有可能是ChargePump供电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