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tf轉入問題

楼主(2023-10-27):
請問在使用virtuoso轉db時,出現下列問題
error (xstrm-78)failed to load ASCII technology file /xxxxxxxxxx/*.tf , specified in "Load ASCII techfile"  option.

要如何解決???只要是用tf轉入那,都會出現

网友(2024-09-24):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2025-01-19):
是不是软件版本问题啊, 低版本软件识别不了高版本的tech file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软件版本问题啊, 低版本软件识别不了高版本的tech file文件?

最後有找到的原因是板本不同,fab用的virtuoso是舊版的。

跟fabB講,它們還一直說沒問題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