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工具的使用

楼主(2023-10-27):
formal读取flie.list时无法识别路径中$符号所代表的快捷路径,要如何处理呢

楼主:
可是$WORK是design写好的bash,要是改的话,要改的很多,有没有快捷识别办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WORK是design写好的bash,要是改的话,要改的很多,有没有快捷识别办法呢
...

是你work变量没有设置吧,setenv设成环境变量或者建个formal.setup文件把work变量定义在里面,再读入formal.setu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work变量没有设置吧,setenv设成环境变量或者建个formal.setup文件把work变量定义在里面,再读入form ...

已经设好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