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FF ROM 如果更新里面的程序内容, 需要改几层mask

楼主(2023-10-27):
DIFF ROM 如果更新里面的程序内容, 需要改几层mask
哪位知道需要改哪几层mask?

网友A:
一般来说就一层,但DIFF ROM很少用,因为是从第一层开始改;而VIA ROM可以停在M1等后续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就一层,但DIFF ROM很少用,因为是从第一层开始改;而VIA ROM可以停在M1等后续动作。 ...

多谢, 那VIA ROM是具体怎么实现的?
就是如何实现0和1的。
这两个ROM 同样的容量哪的 size 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