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简化了一位大佬的AreaDensit脚本

楼主(2023-10-27):
使用方法:先选择需要测量的LSW中的图层,然后用F12快捷键,框选出需要测量的范围。在CIW界面就会显示出area和density!

求助一个问题,如果检测出top层有20x20局部面积密度小于20%的语句,应该怎么加?

AreaDensity.il - Cyrus.rar

399 Bytes, 下载次数: 4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简化版本

网友A:
为什么在layout中写入不可以用呢?

网友B:
我用了这个脚本CIW没有提示呢

网友C(2024-03-29):
为什么要重新加上list(list(list(car(lpp) "drawing"))),不直接用l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在layout中写入不可以用呢?

快捷键需要自己设置,看看有没有冲突,或者你报的什么错,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重新加上list(list(list(car(lpp) "drawing"))),不直接用lpp?

leComputeAreaDensity()具体你可以查看这个函数的参数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这个脚本CIW没有提示呢

具体问题,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