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里面的ROM 怎么实现?

楼主(2023-10-27):
哪位知道,简单介绍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拿到rom code,然后用fab或者三方提供的memory compile工具输入rom code生成rom的.v  .gds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到rom code,然后用fab或者三方提供的memory compile工具输入rom code生成rom的.v  .gds等等。 ...

谢谢!

那fab或者三方提供的memory compile,  能选择的rom 种类有哪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fab或者三方提供的memory compile,  能选择的rom 种类有哪些?

这个种类你指的是什么?

一种是交给fab就写死了,内部的东西完全不能改了。
还有一种是可以用紫外线什么的擦除,然后重新写。
还有一种是交给fab是空的,后期通过什么方式往里面写东西,但是这个只能写一次。
目前我了解的rom就这三种。
我只用过第一种,见过第三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种类你指的是什么?

一种是交给fab就写死了,内部的东西完全不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种类你指的是什么?

一种是交给fab就写死了,内部的东西完全不能改了。

第一种ROM ,  是怎么实现0,1的 这个有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种ROM ,  是怎么实现0,1的 这个有了解吗?

你问的这个问题类似版图实现了吧?

我之前生成过一种rom,默认里面写的全是1,
后面我们通过把接到1的一个金属线给断开,这样这个bit就变成0了,
里面逻辑具体是怎么连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这个问题类似版图实现了吧?

我之前生成过一种rom,默认里面写的全是1,

谢谢, 我明白了。 这个这样实现,改rom内容的时候,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这个问题类似版图实现了吧?

我之前生成过一种rom,默认里面写的全是1,

你们是怎么做到 把metal 断开的?
这个是不是做了个程序, 去处理这个rom GDS 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是怎么做到 把metal 断开的?
这个是不是做了个程序, 去处理这个rom GDS 文件?

用一家的memery compile,生成方向和大小相同code不同的rom,

这些rom的区别就是内部的某一层金属或者via不同。
我们在回片eco需要换rom的时候,实际是重新生成rom,然后把版图merge到设计中,
对旧设计和新设计的版图进行比较,只有某一层金属或者俩层不一样。
不会收动去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这个问题类似版图实现了吧?

我之前生成过一种rom,默认里面写的全是1,

这种就是OTP吧,只能从1写到0或者从0写到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是OTP吧,只能从1写到0或者从0写到1的。

不是OTP就是rom,

OTP内部的code后期还能改,这种rom里面的东西是写死了,完全不能改。
软件的会把核心代码放到rom中,别的放到OTP或者flash中。
rom中代码执行速度比OTP的要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是OTP吧,只能从1写到0或者从0写到1的。

这东西从工厂出来就完全不能改了,有PROM可能是OTP,

我上面说的rom不是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家的memery compile,生成方向和大小相同code不同的rom,

这些rom的区别就是内部的某一层金属或者vi ...

这是哪个公司的软件, 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哪个公司的软件, 方便分享一下吗、?

一般fab会提供mc,当然要花钱的。

另外synopsys,cadence,mentor以及arm在有些工艺节点上也能提供工具。

网友:
ROM一般有两种,一种在VIA1实现,一种在Diffusion实现。

网友:
直接使用fab提供的ROM IP    fab会提供lib  gds  lef  module等文件   版图上直接空着 fab后面会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