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仿真中如何显示MOS器件工作是否超过耐压?

楼主(2023-10-27):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模拟设计,在外部驱动电压工作时,某一种受控器件的电压工作范围会特别大,会导致控制其工作的mos管也接近其耐压上限。

为了避免在整个仿真过程中,出现某一段时间mos管超过其耐压范围,请教是否有在Spice中有类似方式可以检查MOS器件工作是否超过耐压。(必须在瞬态仿真中可用)

网友A:
加上EDR rule check

网友(2024-01-04):
引用 网友A:
加上EDR rule check

哥,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