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温漂和电源抑制

楼主(2023-10-27):
最近遇到这种结构的BG,仿真发现预降压下来的电压(大概5V)是靠稳压二极管稳住NMOS栅极,受温度影响,会变化几百mV,VREF很难调,目前温漂大概15 PPM,不知道怎么优化了,有前辈做过这种结构嘛?15PPM是否够用?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稳压二极管一般稳在6V,但是输入电压最低是4.5,此时BG的电源电压只有3.3左右,用的6V管子,仿出来VREF(1.2V)最小只有1.17V左右,温漂接近60PPM。不太理解电源变化好几V的话,VREF真的可以基本不受影响嘛,如何改善电源影响?

网友:
理论上与电源无关,实际还是看具体设计嘛。
一阶结构温漂的下限是由BJT特性决定的,15ppm只能看你的场景是不是接受
至于电压太低的时候温漂高,那说明上面的稳压做得不好呗

网友A:
想看下你前面稳压模块怎么做的?
最近有看到一篇类似结构的带隙基准论文。

1995_A Low Supply Voltage High PSRR Voltage Reference in CMOS Process_JSSC9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下你前面稳压模块怎么做的?
最近有看到一篇类似结构的带隙基准论文。

大概就是这种,MOS栅极稳在6V左右,但是如果VIN太低,就会跟着降低,而且二极管本身就有一定的温度系数,会影响到栅极然后影响输出电压

网友:
有些时候,结构已经决定了最佳性能,还想提高,就得换结构

网友(2025-03-06):
学习了  我现在做的电路也是采用类似的降压结构来进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