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toolbox中的REAL Integrator (with Delay)参数设置

楼主(2023-10-27):
红色框框中的参数Saturation该怎么设置呀,它的帮助文档有点没看明白,Saturation: Saturation voltage of the op-amp used in the integrator in V翻译过来是积分器中运算放大器的饱和电压。按照我的理解,觉得这个参数指的是积分器的输出摆幅(或者说是积分器内部运算放大器的输出摆幅),但不是很确定。有没有用过这个模块的大佬帮忙解释一下或者提供一些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A:
這兩個是互有關係的, 通常定義 运放的增益保持 規格, 並調整電路架構與Sizing 來達到, 如果 运放的增益保持 規格開很高, output swing 自然就會受架構與 headroom 限制, 這時需要調整 SDM parameter 控制 swing range 來適應電路設計上的限制

网友A:
應該是描述 opamp output swing 輸出擺幅的限制, FY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描述 opamp output swing 輸出擺幅的限制, FYI

谢谢您的解答,还想请教您一下,运算放大器的输出摆幅的界定是根据所有管子均处于饱和区的输出电压范围;还是说运放的增益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的输出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個是互有關係的, 通常定義 运放的增益保持 規格, 並調整電路架構與Sizing 來達到, 如果 运放的增益保持 ...

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2024-12-18):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描述 opamp output swing 輸出擺幅的限制, FYI

谢谢您的描述,是指设计的opa摆幅不超过这个值吗

网友A:
線性區不要超過這個值, 因為opamp output swing 線性區是有限的, 參數設定不佳導致swing過大就會造成Saturation截波, 如果是做DAC, modulator in digital domain, 就教沒有這個問題, 可以靠提高計算的wordlegnth解決, analog domain就需考慮headroom問題

网友:
所以楼主,这个值应该怎么得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線性區不要超過這個值, 因為opamp output swing 線性區是有限的, 參數設定不佳導致swing過大就會造成Satura ...

您好,所以这个值应该怎么得到呢? 如果有现有设计好的运放,是仿真运放的输出摆幅范围吗?

网友:
是的, 可以sweep輸出電壓, 得到opamp gain curve v.s. output DC point, 並依據min. gain requirement, 就可得知opamp output swing r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