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语句求助

楼主(2023-10-27):
有句.option post probe是什么意思啊?.option post呢?有什么区别?

另外我想知道,我想保存电路中指定的模块(假设模块instance name是I15)的电源端VCC的电流,那么.probe tran i(XI15.VCC)这么有问题嘛,应该咋写呀

网友A:
你的问题从Hspice的官方文档中都能找到答案

Q:有句.option post probe是什么意思啊?.option post呢?有什么区别?
A:.option post probe 等价于 .option post 和 .option probe 两条语句的总和,Hspice的选项设置允许将多个选项写到同一条语句中,彼此间用空格分隔
    .option post 等价于 .option post=1,设置之后,指定仿真结果以二进制格式存储,只能用Custom Waveview(即以前的Spice Explorer)查看波形。
    .option probe 等价于 .option probe=1,设置之后,只有用 .probe 语句指定的电压、电流信号才会被保存;不设置时,Hspice默认为保存所有节点的电压信号。

Q:想保存电路中指定的模块(假设模块instance name是I15)的电源端VCC的电流,那么.probe tran i(XI15.VCC)这么有问题嘛?
A:有问题。
    要保存subckt的端口电流,需要写成 isub(<hierarchical instanceName>.<portName>) 的形式,比如你的例子,就应该写成 isub(XI15.VCC)

网友:
.meas tran 随便起个电流名字 avg i(XI15.V0) from=时间  to=时间

网友B:
有句.option post probe是什么意思啊?.option post呢?有什么区别?
probe的话,仿真结果就不记录全部的节点信息。必须单独另外写语句来继续需要的节点信息,比如
.option probe
.probe v(in)
这样写了之后,你的仿真结果就只有节点in的波形,其余的都不会记录。

另外我想知道,我想保存电路中指定的模块(假设模块instance name是I15)的电源端VCC的电流,那么.probe tran i(XI15.VCC)这么有问题嘛,应该咋写呀
有问题。正确的应该写
.probe isub(xi15.v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句.option post probe是什么意思啊?.option post呢?有什么区别?
probe的话,仿真结果就不记录全部的节 ...

感谢感谢

网友(2025-09-09):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从Hspice的官方文档中都能找到答案

Q:有句.option post probe是什么意思啊?.option post呢?有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