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lded cascode 的unity-gain frequency怎么在不影响整体功耗的情况下提高

楼主(2023-10-27):
很多人都看过这个youtube把,我调了好几天没调到想要的700MHz,gain倒是可以通过调Common mode调高,但是frequency不管怎么调都没法在不大幅提高电流的情况下提高频率啊,一共就900u的总电流预算。关键点到底在哪呢。

网友A:
带宽增益积是恒定的,要带宽就把增益往低的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增益积是恒定的,要带宽就把增益往低的调

60dB情况下不可能达到700Mhz吗,是不是一定要加gain boosting才可能达到了。

网友B:
Input stage differential pair的W/L ratio调大 (width增加) 会有效吗?

网友:
1pf 1uA 1MHz
5pf 700MHz------->3.5mA
用这个估可能会真实一点
加gainboost(这玩意儿功耗也不小吧),功耗也得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put stage differential pair的W/L ratio调大 (width增加) 会有效吗?

都尝试过,没啥效果,我在看这个帖子,和我的情况挺像的感觉,https://bbs.eetop.cn/thread-285868-3-1.html,我的PM也是低于45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put stage differential pair的W/L ratio调大 (width增加) 会有效吗?

你好,我倒是发现W和L同时加大反而会有效果,但是却不太懂这背后的原因,而且要到W:1.5m, L:1.5u才能达到700的UGBW.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倒是发现W和L同时加大反而会有效果,但是却不太懂这背后的原因,而且要到W:1.5m, L:1.5u才能达到 ...

同时加大的反效果应该是gm没有变大, 反而寄生电容变大了, 所以UGB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加大的反效果应该是gm没有变大, 反而寄生电容变大了, 所以UGB缩小

但他却反直觉的增大了,是不是把第二个pole推远了什么的。真的很怪。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他却反直觉的增大了,是不是把第二个pole推远了什么的。真的很怪。

想问个问题,在test bench这里,是不是应该这样接,而且我还没搞懂ac magnitude应该根据什么来算出来的。看到一般都设成50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