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仿真出来的增益和手算的不一致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3-10-27):
新人最近在用仿真验证书上的公式
gm和ro等数据都是用的print→DC Operating Point的结果
根据书上的公式计算出来的单极放大器与AC仿真出来的结果都差不太多,但是如果计算Cascode结构增益的时候,手算的数值就是仿真数据的二倍左右(手算差不多是20dB,仿真只有10dB),计算差动放大的时候差别就更大了,请问这个是正常情况吗?是因为书上公式会有一些简化导致了计算结果的差异吗?

网友:
gm和手算差不多,ro比较难算,和vds关系较大

网友A:
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就比如你说的这个cascode结构,电路仿真数据和你的计算公式。

我个人觉得手算还是比较准,应该不会差到10dB。

网友:
一般都是仿真一点,算一点。然后在仿真一点,在算一点。最后根据这些仿真结果来修正公式。实际上最后的所谓的手算都变成了半仿真模型了。

网友B:
在.35以下的工艺中,增益一般是算不准的。想知道本征增益可以去看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就比如你说的这个cascode结构,电路仿真数据和你的计算公式。

我个人觉得手算还是比 ...

这个就是我用的仿真电路和计算公式。
其中仿真得出的 gm1=57u gm1b=24u  gm2=35u gm2b=13u ro1=ro2=113K Rd=227K
结果算出来就是差不多20db的样子...然后我AC的结果就只有10d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35以下的工艺中,增益一般是算不准的。想知道本征增益可以去看工作点

请问这个工作点是具体如何看本征增益的?我没太听明白。。是指从DC Operating Point里面去找吗?其中的具体哪一项是描述mos的本征增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我用的仿真电路和计算公式。
其中仿真得出的 gm1=57u gm1b=24u  gm2=35u gm2b=13u ro1=ro2=113K ...

M3二极管接法,gm3等于多少?
可以把仿真tb贴出来,这样更直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二极管接法,gm3等于多少?
可以把仿真tb贴出来,这样更直观一点。

就是很普通的接了一个负载看一下
之前手画的图中的gm3(也就是tb中的M4)=14.5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很普通的接了一个负载看一下
之前手画的图中的gm3(也就是tb中的M4)=14.5u

你确定你这个仿真tb和你画的示意图对的上?你这个tb不是cascode啊,共源管栅极才接vin。你再确认下。

还有,如果假设你只是tb图放错了,按RD=1/gm3的结果是10.8dB,和你仿真的结果10dB对上。
为了计算小信号增益,RD应该用的是小信号阻抗1/gds,不是ron(大信号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很普通的接了一个负载看一下
之前手画的图中的gm3(也就是tb中的M4)=14.5u

以你提供的電路圖來看,
因為有做為bias的m1的ro1,你的等效gm2會下降到gm2/(1+gm2ro1),最終的gain應是(gm2/(1+gm2ro1))*(1/gm4)
用你先前提供的數據做參考
gain=(57u/(1+57u*113k))*(1/14.5u)=7.66u/14.5u=0.528
20*log(gain)=-5.54dB
可以看到增益因為M1的ro1過大反而小於一,可以放波得圖比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这个仿真tb和你画的示意图对的上?你这个tb不是cascode啊,共源管栅极才接vin。你再确认下。

还 ...

大佬不好意思,那个cascode的Vin虽然写的是Vin,但是实际是给了一个固定的bias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不好意思,那个cascode的Vin虽然写的是Vin,但是实际是给了一个固定的bias电压
...

OK,那你按我说的再计算一下是否和仿真结果吻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那你按我说的再计算一下是否和仿真结果吻合了?

吻合了,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