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验证LVS问题

楼主(2023-10-27):
有个IO的IP,提供了GDS文件,用GDS做LVS能过;如果转成layout再做LVS,就会提示版图中找不到一个管子

似乎是由于stream in的时候掉了什么?但是这个该如何确定是哪层layer确实或是其他原因?

网友A:
转的layout 再导出gds 与原来的gds 做lvl 比对。就很快能知道什么地方不一样了。可以使用calibredrv来做lvl 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的layout 再导出gds 与原来的gds 做lvl 比对。就很快能知道什么地方不一样了。可以使用calibredrv来做lvl ...

您好,刚刚发现似乎不是导入的问题,是层次有关的
它的IO有很多层cell组成,我看LVS提出的.sp文件,发现它提到某一层级之后,下面的没有再给我提取,那个subckt是空的
但如果我进入到IO单元,再去做LVS,它就能把更底层的提取出来,此时就不会没有管子没识别的问题
想请问您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此贴终结,是我抽风了把本来应该竖直放得IO水平转了90°,所以没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