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相关,cell_rise如何计算

楼主(2023-10-27):
如图这条timing path上U272(OAI21_X1)门的cell_rise这个延时是怎么算出来的呀,我看lib里面A-ZN这个timing arc上有三组cell_rise,具体是将cap和transition带入到拿一个cell_rise的查找表中求得的呢?

报出路径时序信息的命令如下:
report_timing -delay max -nworst 200  -tran -cap  -slack_lesser_than 10.0 -to [get_ports n223] > report_timing.rpt

lib里OAI21_X1这个cell内A到ZN这个timing arc的信息,一共有三组cell_rise:

lib里OAI21_X1这个cell内A到ZN这个timing arc的信息,一共有三组cell_rise:

timing path

timing path

网友A:
1. A-ZN这个timing arc上有三组cell_rise是因为在每一种 sdf(输入端的不同) 都有对应的cell_rise. 可以观察 when:和sdf_cond:

2.具体是将cap和transition带入到哪一个cell_rise的查找表中求得的呢?
可以用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from U272/A -to U272/ZN, 然后观察在哪个sdf_cond下delay 是0.07。然后再带入cap和trans进对应sdf_cond下的cell_rise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A-ZN这个timing arc上有三组cell_rise是因为在每一种 sdf(输入端的不同) 都有对应的cell_rise. 可以观察 ...

谢谢您,大致了解了,因为我用的是report_timing -delay max 这种命令,那这个cell的延时应该是将cap和transition带入这三个查找表中最后再找出最大的那个值,然后报出来的吧。

网友B:
lib中的“when和sdf_cond”就约束了用哪个cell_rise表格,这是和cell的功能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b中的“when和sdf_cond”就约束了用哪个cell_rise表格,这是和cell的功能相关的

明白了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