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在NFS挂载的目录下运行非常慢

楼主(2023-10-28):
NFS服务器是Dell_740,Centos7.9  节点服务器通过NFS将EDA软件目录和家目录挂载到本地,10G光纤连接,scp传输显示150-200MB/s,现在软件启动非常非常慢,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偏慢是肯定的,但是非常慢,应该不至于。。。
用netapp吧

网友:
启动慢,还是说 用的过程中慢?

网友:
内网建议关掉防火墙

网友A:
这个要先排除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EDA软件启动慢也有很多原因的,比如环境变量配置不全,缓存文件过大等等。如果能排除再检查NFS。
检查下客户端挂在NFS是不是hang住了,df -h 或是 showmount检查下挂载情况,如果是hang住了,强制umont -lf,另外centos7.9 nfs版本是ver 4.0版本,客户端重新挂载使用mount -t nfs -o ver=4.0试一试。4.0虽然新增加了很多功能,但是不太稳定,容易出问题,不太建议使用。
有条件建议上专业储存吧!

网友:
启动慢有可能和check license有关

网友:
NFS...你是不是没把具体主机的名字写到hosts里面???导致软件上公网找本地服务了。。。

网友:
我之前把网络开着只让vnc端口开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用wireshark看网络行为才看出来的。。。
eda主要还是针对本地网络的网络服务,要用到很多端口,还有要解析本地的地址的。。。
不开网络的话自动就全部都在本地找了。。。

网友:
另外NFS挂载的权限还有zfs支持开启也很重要,当然看你具体设置。。。毕竟我也看不到你的设置

网友(2024-05-16):
哪个软件启动慢么,s家的大概率是开了DNS

网友B:
大概率是dns解析的问题,hosts中加入127.0.0.1 <hostname>条目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dns解析的问题,hosts中加入127.0.0.1 条目试试吧

已解决,MTU值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决,MTU值的问题

我这也出现过类似情况。请问MTU值设置的多少?

楼主(2024-06-17):
引用 网友C:
我这也出现过类似情况。请问MTU值设置的多少?

9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MTU值的问题

我的是centos7.9,默认1500,用nfs,也不是很慢。所以很奇怪。

网友D(2024-10-17):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先排除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EDA软件启动慢也有很多原因的,比如环境变量配置不全,缓存文件过大等等 ...

你好,我也是这样挂载的,用的v3,自动匹配的rsize和wsize,但是系统日志报这个kernel: RPC: fragment too large: 2560512,然后服务端nfs会无响应,客户端就卡死了

网友:
只改网卡的mtu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也是这样挂载的,用的v3,自动匹配的rsize和wsize,但是系统日志报这个kernel: RPC: fragment to ...

检查看看是不是防火墙和selinux开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看看是不是防火墙和selinux开启了

装系统的时候禁止这些服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