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没有能上层原理图终止全局变量的方式

楼主(2023-10-28):
请问有没有能上层原理图终止全局变量的方式,标准单元库和io搞些全局变量,实在是讨厌。
另外版图中的全局变量label到了上层就看不见了吧。
IC618。
谢谢!

网友A(2024-02-28):
请问是ST工艺吗?现在有思路了吗?

楼主(2024-04-28):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ST工艺吗?现在有思路了吗?

AMS的,没有,只有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AMS的,没有,只有改。

用netset属性解决了

楼主(2024-11-19):
引用 网友A:
用netset属性解决了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