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P-4323直流电源

楼主(2023-10-28):
请问一下,我在使用这种直流电源的时候,把CH1的电压设置为3V,则使用万用表测量CH1+与CH1-之间的电压是3V。但是我把CH1的电压设置为3V,同时把CH2的电压设置为0V,使用万用表测量CH2+与CH2-之间的电压是0V,这没有问题,但是测量CH1+与CH2+之间的电压为什么不是3V呀,而是一个比较小的错误值(大概零点几)。如果电源内部所有的通道是共地的,那么CH1+与CH2+之间的电压应该是3V呀?有没有朋友了解这种情况,难道电源各个通道内部不是共地的?

网友:
CH1, CH2都是浮地的,用户有需要才会在外部连接。您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CH1- 和GND, 以及CH2-和GND是不通的。GND实际上是机壳地。

网友:
CH1,2,3默认方式不是共地。方便设置3个独立电源。
通过操作设置,可以设置CH1(master),和CH2(slave)两路进行串联或者并联。分别用于提高输出电压(2倍)或者提高输出电流(2倍)的能力,这时候,CH1,2是共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