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采样率和采样速率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楼主(2023-10-28):
关于ADC的采样率和采样速率我再网上看到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张图说采样率是采样速率除以采样时间与转换时间之和,所以他们数值上不一样。
第二张图则说采样率和采样速率数值上相等,哪种说法对呢?
或者说怎么从仿真波形确定采样率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采样频率是ADC中开关电容积分器的时钟频率,但是一个完整的电压转换,需要采样相,积分相,然后再输出采样结果,输出结果的频率应该比采样频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