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环路增益为负,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3-10-28):
上图是我的原理图,下图是我的stb仿真结果。

困惑很久了,请大佬指教,感谢

网友A:
check 一下电路工作状态:
1)误差放大器是两级运放,第二级电流看上去分配不合理;
2)带OCP的LDO,需要确认一下负载多大,是否触发OCP;触发OCP后,电路已经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 一下电路工作状态:
1)误差放大器是两级运放,第二级电流看上去分配不合理;
2)带OCP的LDO,需要确认 ...

谢谢,您说的(2)是对的,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