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传输门和三态门优缺点讨论

楼主(2023-10-28):
传输数字信号时,两种门都可以使用。

在DFF或或latch中,经常看到有些用xgate,有些用trinv,通常两者都可。
但个人理解,xgate沟道导通比较慢,且自身没有驱动能力,驱动后级inv时没有优势;
                    trinv自身带驱动能力,且电压控制导通,速度上限可能更高一些,更适合高速电路;加上自身带反相功能,过渡到大驱动时,有时可以少一级逻辑门。
那么大家通常是根据什么原则选择的呢?

网友:
没有其他的的吗???传输门会存在三种状态:导通,高阻态,不确定。三态门当使能端是低电平导通,高电平高阻态。

网友:
有道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DFF方便做同步设计

网友(2024-08-29):
在传输门电路中,NMOS管的导通条件可以被概括为控制信号 Vcontrol 必须高于输入信号电压 V_{in}Vin 或输出信号电压 V_{out}Vout 加上阈值电压 Vth_N 的值。
请问为什么NMOS导通需要Vg > vi + vth呢,或者vi < vg - v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