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olpitts VCO

楼主(2023-10-28):
最近在学习差分共集电极colpitts振荡器,振荡频率在毫米波段(>30GHz),

差分colpitts振荡器

差分colpitts振荡器

仿真时遇到如下问题:
1、管子偏置在最大fT/fmax的集电极电流下(VC=1.8V,VB=1.3V,VE=0.37V),瞬态波形如下图,C极振荡幅度过大导致管子击穿(CE击穿电压1.6V);B极和E极振荡幅度过大导致管子严重偏离放大区,输出波形很难看。请问怎样才能控制振荡幅度,让管子一直处在放大区并且不会击穿?

瞬态波形

瞬态波形

2、共集电极colpitts振荡器通过集电极电感来取出振荡信号,这里集电极电感的取值原则是什么?如果负载为50 Ohm,阻抗匹配网络要如何设计?
困扰了一段时间了,恳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1、电源电压固定的情况下,减小bit管子的尺寸,同时采用小的电感值;

网友A:
楼主好,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碰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碰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

正常现象 无需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