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模型不能画版图吧,也没法在Cadence中进行后仿真?

楼主(2023-10-28):
Veriloga模型不能画版图吧,也没法在Cadence中进行后仿真?
如果一个spectre电路中结合了Veriloga模型,那这个电路画版图就要把这个Veriloga模型空出来不能画?

网友A:
1.可以后仿;2.为什么不分开画呢

网友B:
可以分开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后仿;2.为什么不分开画呢

好的 就是不画veriloga模型,只画其他的实体电路部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开画

好的 就是只画其他的实体电路部分,veriloga模型画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就是只画其他的实体电路部分,veriloga模型画不了

是的,能做前仿,不能做后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能做前仿,不能做后仿

嗯嗯 就是没有实体的电路模型

网友C(2024-04-24):
引用 网友A:
1.可以后仿;2.为什么不分开画呢

什么叫分开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分开画?

不需要把全部电路都放在一张schematic里,一个电路就做成一个symbol,在顶层直接调用就行。版图也可以只画一个symbol的,顶层再调用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把全部电路都放在一张schematic里,一个电路就做成一个symbol,在顶层直接调用就行。版图也可以只 ...

请教一下,原理图我知道要分symbol画,用veriloga写的电路也是一个symbol,但用veriloga写的模型不是实际电路怎么画版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原理图我知道要分symbol画,用veriloga写的电路也是一个symbol,但用veriloga写的模型不是实际 ...

veriloga不需要画版图,做后仿的时候只需要调用实际电路的calibre就行,veriloga还是那个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