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涉及到veriloga模型的spectre电路怎样画版图?

楼主(2023-10-28):
(无正文)

网友A:
画不了版图。
VerilogA只是对电路的行为级描述,仅仅只是模型,又不对应具体的晶体管级电路,怎么可能画得出版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画不了版图。
VerilogA只是对电路的行为级描述,仅仅只是模型,又不对应具体的晶体管级电路,怎么可能画得 ...

他这问题其实就问的不清不楚;我怀疑他知道点什么,又知道不全,所以问了这么个莫名奇妙的问题。

用verilogA写的原型描述,当然没办法对应到具体版图,因为这是高等级的描述。但是verilogA在BSIM6(改名叫BISM-BULK),和FINFET的器件模型BSIM-CMG里,取代C,成为器件模型的描述语言;哪这个当然可以对应到版图。

我看了他问的问题,就没搞懂他到底要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问题其实就问的不清不楚;我怀疑他知道点什么,又知道不全,所以问了这么个莫名奇妙的问题。

啊 就是我这个spectre电路里面有一个模型veriloga写的,现在要流片,昨天规划了下,只能把veriloga写的模型端口空出来,其他电路正常画版图流片,只是想确认一下veriloga模型确实不能画版图流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问题其实就问的不清不楚;我怀疑他知道点什么,又知道不全,所以问了这么个莫名奇妙的问题。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早十年前就在JSSC上看过这方面的探索性论文了。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混淆了一个问题,就是代表“线路连接关系”的晶体管级电路图,和代表“晶体管器件物理和电学特性”的晶体管模型,其实是分开的两个概念。

晶体管级电路图,包含的信息只是电路元件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电路元件的宽、长、M值等纯几何特性,如果不代入具体的model,它就并不能表征任何的电学特性。但对于版图来说,又不关心电路元件的电学特性。说得极端一点,即便我整个电路图都用analogLib里面的symbol来绘制,虽然会很不方便,但也不会画不了版图,因为版图工程师只要按照元件的几何尺寸和连接关系,把电路图转换为版图就行,至于这个电路能不能仿真,Layout说关我屁事。事实上,在很多年以前,PDK还没发展出来时,IC工程师就是这么工作的。

而你说的,新的BSIM-BULK模型通过Verilog-A实现,这里说的是利用编程语言,将器件物理的数学模型实现为可供计算机调用的函数库。比如BSIM模型,它将MOS管描述成了一组包含成百上千个可变的参数、带有经验公式修正的方程,但是这仅仅是数学模型,计算机又不懂数学模型,所以就要把数学模型用计算机语言实现并编译成机器代码,变成函数库供调用。而这个将器件模型实现为函数库的工作,以前用的是C语言,现在不过是换成了Verilog-A而已,这就像编写同一个软件,可以用Java也可以用C++一样,不过是语言的不同而已。
而仿真器干的事情,就是将电路网表转换成微分方程然后求解,其中的元器件就是调用代表器件模型的函数库来实现。而Foundry提供的model,其实就是告诉仿真器,在调用模型函数库来实现元器件时,需要传入哪些参数,比如Hspice model中,用.model语句定义的器件模型,其实就是一堆的参数,并不包括器件的任何具体电学行为,因为这些行为都已经被实现在器件模型的函数库中了。

扯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说一件事,Verilog-A实现的BSIM模型,描述的是器件内部的电学特性,但归根结底,这与具体的电路没有关系,你也不可能拿着一堆器件模型直接画出版图。与版图直接对应的,是描述元器件几何尺寸和连接关系的电路图(网表),但这与元器件的器件模型并不相关。
举个例子,在数字设计中,用Verilog对电路进行了行为级描述,但这样的代码并不能直接变成版图,而是要先综合,把行为级代码翻译成门级网表,这时候才有了实际的电路图,然后才能进行PR,最终变成版图。但是很可惜,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能把行为级Verilog-A代码“综合”成实际电路图的工具,所以Verilog-A也始终还停留在行为级建模的层次(对BSIM的实现本质上也是对元器件电学特性的行为级建模),没法迈出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早十年前就在JSSC上看过这方面的探索性论文了。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混淆了一个问题,就 ...

模拟就没法和数字逻辑那样搞,

网友:
veriloga 只是个模拟建模的代码 需要把实际电路搭出来才能画版图  又不是verilog 可以走数字自动布局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