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怎么删仿真数据

楼主(2023-10-29):
假设仿真电路是sim_tb,

#若是用ADE XL 仿真,那个仿真数据我一般是到  sim_tb/adexl/result下把 data整个删除,这样子
可以清出一些空间(保留adexl中的配置,不影响下次仿真)。

#请问下假如用的是ADE L仿真,怎么删除仿真产生的数据(配置保留,下次还能仿真)?

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你没有修改过默认的仿真结果输出文件夹,那么ADE L缺省的输出文件夹是~/simulation,到下面去找到你的sim_tb的文件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有修改过默认的仿真结果输出文件夹,那么ADE L缺省的输出文件夹是~/simulation,到下面去找到你的s ...

sim_tb能找到,我不知道删除什么是单纯的仿真数据(如我所说的),想了解下大家一般习惯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_tb能找到,我不知道删除什么是单纯的仿真数据(如我所说的),想了解下大家一般习惯怎么弄
...

最简单的做法,ADE L界面上,菜单项“Results - Delete”就行了

如果想要找到硬盘上的文件,以你的sim_tb为例,缺省的位置在~/simulation/sim_tb/spectre(假设你用的spectre仿真)
下面有netlist和psf两个文件夹,其中psf文件夹中就是仿真输出,至于具体是哪个文件?哪个体积最大就是那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做法,ADE L界面上,菜单项“Results - Delete”就行了

如果想要找到硬盘上的文件,以你的sim_t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