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检查报错,求大佬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2023-10-29):
自己看了一些资料,做了一个简单的锁相环,在版图LVS检查的时候出现incorrect instance和net报错,主要原因是在版图lvs检查时,器件命名多了一个sdc后缀,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怎么解决呀?

楼主:
我好像知道怎么避免了,我查看了一下lvs检查文档,在进行漏源转换的时候命名规范需要在元件后面加一个sdc后缀,只要再画版图的时候不勾选sd转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ce type mismatch

谢谢大佬了,我看了一下lvs定义规则,应该是定义规则,我现在不使用s/d switch器件识别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