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下这个带隙基准是怎么启动的?

楼主(2023-10-29):
百思不得其解,启动电路不是通常在N2管的栅漏端灌入电流吗?这个电路如何启动?

请教一下大家,感谢!

带隙基准电路

带隙基准电路

网友A:
启动电路一定是在一个低阻点灌入电流,从从P2的S或者二极管接法的M2都可以,不过你这电路上电后,P1都关掉了,怎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一定是在一个低阻点灌入电流,从从P2的S或者二极管接法的M2都可以,不过你这电路上电后,P1都关掉 ...

P1管被A点偏置到线性区吧

网友:
P1管只是一个开关,并不是为了摆脱简并点,要不再加个拉扎维上的启动管?

网友:
刚刚搭了一个,发现确实可以启动。推测是脉冲使P1管打开,P1管D端电压为电源电压,P3管栅端电压要比电源电压低,产生电流并使N2管栅端电压逐渐抬升,从而使电路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P1管被A点偏置到线性区吧

如果P启动后,P1没有被关闭,那肯定可以,电容支路的电压比P1支路要低,这样设计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和P6P7 支路匹配,因为P1支路给P67支路提高偏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启动后,P1没有被关闭,那肯定可以,电容支路的电压比P1支路要低,这样设计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和P6P7  ...

你说的很对,帮忙看一下我的分析和你的想法是不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帮忙看一下我的分析和你的想法是不是一致的?

第二个是电流源

网友B:
LZ上电时序图有问题
VDD还没有上去,是不可能出现一个高脉冲的
应该是VDD上去后,电路处于简并态,此时外界给出一个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上电时序图有问题
VDD还没有上去,是不可能出现一个高脉冲的
应该是VDD上去后,电路处于简并态,此时外界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