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TX driver结构选择

楼主(2023-10-29):
小弟最近在看PCIE协议,设计里面的TX,driver的备选结构有CML和SST两种

我看协议上面说TX的输出摆幅需要达到800mV~1300mV可调
如果是CML结构,只需要增大TX-driver的尾电流就可以了
如果是SST结构,输出阻抗50Ω,RX端也是50Ω,那么SST结构的差分输出摆幅即为driver的电源电压VDD
想要用SST结构达到800mV~1300mV的输出摆幅,是不是TX-driver的电源电压必须做成可调的,做一个输出电压0.8V~1.3V可调的LDO给SST driver供电

还有想问一下,在测试TX的输出摆幅参数,需要将RX端的负载接上吗?
如下图,我这个TX和RX的交流耦合连接方式是否有问题

网友A:
LDO给SST driver供电===可以,但是SST结构的预加重和阻抗匹配问题要解决;
在测试TX的输出摆幅参数,需要将RX端的负载接上吗?===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给SST driver供电===可以,但是SST结构的预加重和阻抗匹配问题要解决;
在测试TX的输出摆幅参数,需要将 ...

老哥,请问一下SST的driver测试时不加负载,那差分输出摆幅不就变成了2倍VDD了。

SST就是反相器加电阻,后面不加负载,单端的输出就能从0变到VDD

网友(点评):
你的测试仪器不会是高阻的,会有单端50欧姆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请问一下SST的driver测试时不加负载,那差分输出摆幅不就变成了2倍VDD了。

SST就是反相器加电阻, ...

负载肯定要加的

网友(2025-08-12):
可以通过添加不同档位的boost电流实现摆幅可调,在PCIe中也有提及到boost模式,同时它也不更改共模电压值和阻抗值

网友(2025-10-11):
FFE的输出是要乘一个FS系数的。这个系数决定输出full swing还是0.5 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