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工艺角是什么

楼主(2023-10-29):
请教下各位大佬,ff,tt,ss的含义我知道了,但smic.13中还有个mc工艺角,这个工艺角是什么呢。

网友:
这里mc不是process corner,是monte carlo model;

网友:
跑mismatch用的

网友:
mc是monte carlo ,包含了process 和mismatch。在spectre和hspice中,选择了mc Model library后,可以进行process 、mismatch以及process 和mismatch仿真。

网友A:
mc,Monte Carlo的缩写,这是用来跑Monte Carlo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Monte Carlo的缩写,这是用来跑Monte Carlo仿真的

也就是说跑蒙卡时不需要把所有工艺角都选上,只选个mc就可以跑出各种失配情况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跑蒙卡时不需要把所有工艺角都选上,只选个mc就可以跑出各种失配情况了吗
...

就理解为mc包含了tt sf fs ss ff和mismatch的模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跑蒙卡时不需要把所有工艺角都选上,只选个mc就可以跑出各种失配情况了吗
...

的确不需要——事实上你也选不上,因为会冲突的

Monte carlo仿真包含了Process和Mismatch两个部分,其中Process部分你可以认为它覆盖了五个Corner所包围的整个范围,Mismatch部分则是反映的局部失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跑蒙卡时不需要把所有工艺角都选上,只选个mc就可以跑出各种失配情况了吗
...

一般工艺只支持典型corner下的MC仿真,但如T工艺也可以跑不同corner下的MC仿真

网友:
mc=>是有含蓋mismatch model
xx_mc=>device mismatch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