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两种动态latch比较器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3-10-29):
两个都是两级结构,通过第一级动态预放大降低失调、噪声,提高能量效率。

第一种结构第二级的Latch有尾电流源,并且输入不在交叉耦合反相器内;
第二种结构第二级的Latch没有尾电流源,并且输入在交叉耦合反相器内;

论文里说后者是前者的改进,但没有详细说明。
请问两者的优缺点是什么?功耗、速度、噪声、失调等方面区别在哪?

(图的先后顺序好像反了)

第一种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二种

第一种

第二种

网友A:
第二级占主导! 第一级放大到你的latch的灵敏度,而且是slewing,所以比较快

楼主:
想了一下,是不是因为第一种结构需要第一级输出下拉到接近Vthn才能启动第二级Latch p交叉对的再生过程,放大区时间t1;
而第二种结构只需要第一级输出下拉到接近Vdd-Vthp就能启动第二级Latch p交叉对的再生过程,放大区时间t2;
放大区时间t1>t2,第一级输出差模电压Vd1>Vd2,这样虽然第一种结构的第一级放大区时间长,但是第二级Latch再生时间短。
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请指正,谢谢!

还有个问题是:比较器的总时间是第一级放大时间占主导,还是第二级Latch再生时间占主导?

网友(2024-01-03):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占主导! 第一级放大到你的latch的灵敏度,而且是slewing,所以比较快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