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旁边那个白色的修改的纪录怎么删去呀

楼主(2023-10-30):
(图片)

网友A:
打开symbol的edit界面,可以直接删掉

网友B:
同2楼,进这个模块的symbol,里面选中修改记录删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symbol的edit界面,可以直接删掉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2楼,进这个模块的symbol,里面选中修改记录删除就好了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