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偶然想到的问题

楼主(2023-10-30):
就算电路系统的总体传输函数是稳定的,那么在这个电路系统内部某个节点会不会出现一个传输函数发散的点呢(问题一),要是这个发散点在运放的输入端,而运放的输出级又刚好是这个系统的总输出级,那样的话岂不是有点矛盾(问题2),这种系统会存在吗,

网友A:
我觉着应该没有这种点存在,如果是一个环路的话。整个系统的传递函数是由一个个小的系统叠加出来的,任何一个无穷大传递函数都会让总体传递函数变成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应该没有这种点存在,如果是一个环路的话。整个系统的传递函数是由一个个小的系统叠加出来的,任何一 ...

这样呢

网友A:
无穷大 * 无穷小 是不定式,要根据实际情况。 既然说了是稳定系统,那说明他们两个相乘必定收敛于某个值。这样的电路依然稳定,所以并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穷大 * 无穷小 是不定式,要根据实际情况。 既然说了是稳定系统,那说明他们两个相乘必定收敛于某个值 ...

但是这样的话在放大器输入端口发散,但是放大器输出收敛,有点不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的话在放大器输入端口发散,但是放大器输出收敛,有点不合理,
...

那就说明放大器的传递函数是无穷小的,刚好抵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说明放大器的传递函数是无穷小的,刚好抵消了

但是感觉放大器传输函数可以不是无穷小,只要有右零点好像就可以

网友B:
if you limit your input to infinitely small, then your first stage still work, right?
then the negative fb steps, its job is to make sure this input is "infinitely" sma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you limit your input to infinitely small, then your first stage still work, right?
then the nega ...

But the system has no feedback

网友:
引用 楼主:
But the system has no feedback。

没反馈的系统不需要讨论稳定性。

网友:
只要内部有不稳定的点,整个系统就是不稳定的

网友C:
挺好的想法。应该涉及到信号课上一些微小的细节。你举的例子来看,有理论存在的可能。不过实际工程中一般没讨论到这么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想法。应该涉及到信号课上一些微小的细节。你举的例子来看,有理论存在的可能。不过实际工程中一般没 ...

嗷嗷,我老担心实际电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2023-12-03):
引用 楼主:
嗷嗷,我老担心实际电路出现这种情况

极零相消,如果是按你图中所示,两个级联系统一个产生右极点一个产生右零点,在模拟电路里很难构造出来,因为实际电路参数偏差导致即使有也很难消除。在数字电路里也许可以构造,但估计在接口处应该是有无穷大产生,不知道用取模的方式编码会是什么结果。如果能构造出一个模拟系统,极点和零点由同样的子系统形成并消除,但这个子系统中有节点会体现无穷大,那也是个很有意思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零相消,如果是按你图中所示,两个级联系统一个产生右极点一个产生右零点,在模拟电路里很难构造出来, ...

是的,就是某个节点出现无穷发散,但是实际电路不可能一直发散,可能到某个值就管子挂了

网友:
看一下梅森公式,一旦信号流图确定,不管是输入在哪儿输出在哪儿,close-loop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分母都是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