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压增益的一个题

楼主(2023-10-30):
求助各位大神,能不能仔细的讲解一下解题过程,感谢感谢

网友:
A
这个电路存在反馈,不能简单的第一级乘上第二级增益,不然得到的就是开环增益gm1*gm4/(gm2*gm3).
因此需要计算这个电路的闭环增益ACL=AOL/(1+βAOL),而βAOL这个环路增益,可以通过断开第一级输出与M4栅极的连接,并加个Vt给M4的栅极,得反馈回到第一级输出的Vout,由于第一级以M2栅极作输入时为源极跟随器,计算可得环路增益为gm4/gm3,因此ACL代入上面公式,可以得到A选项。

网友:
第一级增益-gm1/gm2*第二级增益-gm4/gm3

网友A:
画个小信号图,gm2别标错了,应该选A。

网友B:
A
开环增益gm1 gm4/(gm 2 gm3);环路增益gm4/gm3;闭环增益A_OL/(1+A_Loop)

网友:
应该是B?

网友:
选A,画小信号求或者反馈角度理解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小信号图,gm2别标错了,应该选A。

您好,小信号我画的感觉很复杂,麻烦能给一下小信号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开环增益gm1 gm4/(gm 2 gm3);环路增益gm4/gm3;闭环增益A_OL/(1+A_Loop)

您好,麻烦能解释一下开环增益和环路增益怎么得来的吗,我有些混淆

网友:
是选B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麻烦能解释一下开环增益和环路增益怎么得来的吗,我有些混淆

M1-M4这条路径是主要的放大通路,M2 M3 M4构成一圈的反馈环路,10楼说的挺全面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A
这个电路存在反馈,不能简单的第一级乘上第二级增益,不然得到的就是开环增益gm1*gm4/(gm2*gm3).
因此需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