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finesim2018启动报错 no valid license

楼主(2023-10-30):
finesim工具环境都配置过了,能找到工具,也能启动,就是启动文件的时候报错no valid license,license文件及feature都换了好几个了应该不是license问题,可能还是某个环境没设置对,请各位大佬能否帮忙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A:
有开lmgrd读取license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开lmgrd读取license没

有的,启动了刚开始.cshrc里面没配置license路径报错缺少feature,将feature补充完整,增加了license路径,就报no valid license

网友A:
看了下手册,报错代码-8可能还是license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手册,报错代码-8可能还是license没做好

license重新做了也是一样,第一次运行报错缺少feature,添加进去了重新破解没有添加license_file路径还是提示没有feature,添加了路径后就报错no valid license

网友B:
之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找别人给换了一个版本的DC就好了。
之前出问题的好像也是1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找别人给换了一个版本的DC就好了。
之前出问题的好像也是18的
...

能分享一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license重新做了也是一样,第一次运行报错缺少feature,添加进去了重新破解没有添加license_file路径还是 ...

那试试看用这个SRC重新生成license能不能用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ighlight=laker%2Bl4

楼主:
破解了一周终于解决了,更新了license的feature,src文件已上传,仅供大家参考!根据报错一步步来问题总会解决。

网友(2024-09-08):
可以分享一下finesim的安装包嘛?

网友(2024-11-29):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网友(2025-05-09):
mark to use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