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not find legal location to place cell

楼主(2023-10-30):
Innovus place_opt_design过程中一直卡顿,问题出在Cannot find legal location to place cell,针对于CLKBUF找不到一些可以place的区域,一直卡在这里,Accumulated time to calculate placeable region,这样迭代寻找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设计拥塞程度并不大,增大面积后仍然出现这种问题,请问各位大佬该如何处理???

网友A:
setoptmode里面设置density lim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optmode里面设置density limit

谢谢大佬。请问是getOptMode里面的-maxdensity吗,我看是采用的默认值0.95?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density太高导致cell没有legal位置可以放吗,调小一些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请问是getOptMode里面的-maxdensity吗,我看是采用的默认值0.95?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density ...

前期调小一点为后期留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期调小一点为后期留余量

好的,谢谢大佬,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期调小一点为后期留余量

不过我在前的流程是在place之前给所有地方都加了partial,Density为50,是OptMode的maxDensity优先级要高于这个partial吗?

网友(2025-08-08):
楼主你解决了吗

网友B:
这个是CTS引擎的问题。引擎在计算CLKBUF位置时没考虑Macro等place blockage,如果摆到Macro里面再refine到很远就会报这种warn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CTS引擎的问题。引擎在计算CLKBUF位置时没考虑Macro等place blockage,如果摆到Macro里面再refine到 ...

那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