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NMOS的gate和source之间串电阻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3-10-30):
我看FAB提供的文档上,GGNMOS的gate和source之间串了一个电路,这个目的是什么?

一般认为这是为了加快寄生NPN开启,具体过程如下:
这个串联电阻+Cgd,类似于GCNMOS结构,当一个ESD信号打到drain端,就可以通过Cgd耦合电压到gate,然后电荷流过这个串联电阻,在gate/source之间形成正向压降,从而开启沟道。在沟道开启的一瞬间,就会产生HCI电流,电子流向drain,空穴流向body,即给寄生NPN基区注入电流,从而快速开启寄生NPN来泄放ESD电流。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同电压偏置下的HCI效应效果不一样,而对应的电压偏置条件又跟串联电阻和ESD的能量大小相关,这个感觉比较难以选择。
请问各位专家,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实验经验?怎么取舍匹配?谢谢!

网友:
等大佬回答

网友A:
我也很疑惑,你怎么就确定不会表面的MOS不开启,而是背面的NPN能开启呢?

网友(2023-12-11):
mark 一下看看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疑惑,你怎么就确定不会表面的MOS不开启,而是背面的NPN能开启呢?

我看相关的GCNMOS资料,MOS管会出现弱导通的情况,当然如果栅极电压大于阈值电压,管子是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沟道电流。我理解的是,当有较小电流会第一时间往沟道,同时由于栅极被耦合,沟道HCI会有电流流到下方基区,栅极耦合也会存在一定的RC delay,基区有电流后,会导致BJT更小trigger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相关的GCNMOS资料,MOS管会出现弱导通的情况,当然如果栅极电压大于阈值电压,管子是是承受不了这么 ...

啊?我一直以为GCNMOS是沟道泄放

那RCclamp也是利用寄生NPN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啊?我一直以为GCNMOS是沟道泄放

那RCclamp也是利用寄生NPN吗?

从查到资料以及自己理解,GCNMOS一般确实是以沟道泄放为主,前提是面积足够大,可以不用等NPN开启;而对于有的GCNMOS面积不够大,则需要满足相关设计规范,沟道弱导通情况下,需触发NPN进行电流泄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查到资料以及自己理解,GCNMOS一般确实是以沟道泄放为主,前提是面积足够大,可以不用等NPN开启;而对 ...

意思是沟道放电的同时,面积不够,NP之间积累电荷,这个地方的反偏依然会打开是吧,只是NP雪崩的晚一点,Psub的正偏会随之更晚是吧?

个人理解,望指正,谢谢。

网友:
电阻的作用我理解的是阻止电荷向Gate端走,使其向器件体内走,开启寄生B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