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320 安装后库

楼主(2023-10-30):
618320 安装好后,为解决启动报错
virtuoso: relocation error: /lib64/libssl.so: symbol private_ossl_minimum_dh_bits, version libcrypto.so.1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rypto.so.10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在cshrc配置文件中添加了一句
setenv  LD_PRELOAD /usr/lib64/libssl.so.1.0.2k:/usr/lib64/libcrypto.so.1.0.2k
,之后正常启virtuoso,但是切换回617版本起virtuoso后,就出现

RROR: ld.so: object '/usr/lib64/libcrypto.so.1.0.2k' from LD_PRELOAD cannot be preloaded: ignored.
ERROR: ld.so: object '/usr/lib64/libssl.so.1.0.2k' from LD_PRELOAD cannot be preloaded: ignored.
ERROR: ld.so: object '/usr/lib64/libcrypto.so.1.0.2k' from LD_PRELOAD cannot be preloaded: ignored.
ERROR: ld.so: object '/usr/lib64/libssl.so.1.0.2k' from LD_PRELOAD cannot be preloaded: ignored.
ERROR: ld.so: object '/usr/lib64/libcrypto.so.1.0.2k' from LD_PRELOAD cannot be preloaded: ignored.

出现2个版本的库不兼容,有什么办法让2个版本同时使用,避免库冲突

网友A:
if xcelium installed , upgrade it to latest hotfix.
if xcelium not installed, set the LD_PRE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xcelium installed , upgrade it to latest hotfix.
if xcelium not installed, set the LD_PRELOAD

没有装xcelium ,3KS

网友B:
为啥同时用两个618、617?

网友:
同问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同时用两个618、617?

618上virtuoso 界面跑calibre  发现有问题,617 没问题

网友:
把配置信息贴出来看看

网友C:
运行一下:安装目录/bin/checkSysConf,我估计是缺少依赖库,缺哪个安装哪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一下:安装目录/bin/checkSysConf,我估计是缺少依赖库,缺哪个安装哪个就行了
...

cadence/ic/IC618320/bin/checkSysConf IC6.1.8  全通过  ,但还是会报错

网友:
laoda fenxiang yixia 320 pls

网友(2024-06-22):
多谢分享。设置变量或者安装xcelium

网友D(2024-08-25):
我给ic618打上了热补丁之后,他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ic618打上了热补丁之后,他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呀

set  LD_PRELOAD

网友E(2025-04-15):
在cadence安装包路径 tools.inx86/lib/64bit目录下有libssl.so.1.0.1e和 libcrypto.so.1.0.1e动态库,
ln -s libssl.so.1.0.1e libssl.so
ln -s libcrypto.so.1.0.1e libcrypto.so

网友:
后面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25-11-25):
引用 网友E:
在cadence安装包路径 tools.inx86/lib/64bit目录下有libssl.so.1.0.1e和 libcrypto.so.1.0.1e动态库,
l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