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O pad 排布以及哪些io 需要bump出去问题

楼主(2023-10-30):
现在做一个full chip 的项目,工艺:smic 28n,

现在对IO pad 怎么摆放比较迷茫,比如
1 .io pad 哪些摆在上面,哪些摆在下面以及左右?
2. io pad 之间的间距,以及间距之间会加一些VDD VSS 和VDDIO这些数量怎么得出的?
3.对于IO pad ,signal pad 全部是需要bump出去的,还有一些VDD 和vss 也需要bump出去一些,这些vdd 和vss 是怎么选取的呢?

网友:
1 .io pad 哪些摆在上面,哪些摆在下面以及左右?
                   ---- 要和前端以及封装等讨论,如果已经有ball map按照ball map排布,如果没有考虑timing,power,ESD,SSO等。
2. io pad 之间的间距,以及间距之间会加一些VDD VSS 和VDDIO这些数量怎么得出的?
                  ----考虑供电能力,ESD,SSO,具体细节
                    a. 估算core power 数目,更具core power再加50% margin,算出需要个数
                    b.估算 io pwer数目,根据IO power,同时计算SSO,取两个大值
                    c. ESD一般是不同电源地之间加
3.对于IO pad ,signal pad 全部是需要bump出去的,还有一些VDD 和vss 也需要bump出去一些,这些vdd 和vss 是怎么选取的呢
                  ----- 这个要和封装一起讨论,主要看你要出多少个ball

网友:
Fab's IO pad library 應該有 datasheet and application node, 這兩份文件有基本使用規範
再進一步就是 ESD/LU 的考量, FYI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你需要看这个项目的封装图,根据封装来摆IO的顺序
第二个问题:先确定IO的宽度,高度。如不确定,先确定PAD的开口尺寸。IO间距这些要看ESDrule,PAD的大小,间距(看design rule),添加VDD,VDDIO的数量,看你面积了。一般一组所需就够了,其他有空的位置,可以放一些clamp
第三个问题:吾母鸡。。
以上可参考,这些是我自己的理解

网友:
1.首先根据产品定义确定PAD的位置区域,区域的选择不是layout决定的。
2.跟封装对接的部门要具体的PAD的pitch以及open。
3.至于具体的PAD位置以及个数这个是具体情况具体做法,根据layout实际情况来。

楼主:
看了IO的文档,如截图所示,文档中都有给出placement建议,对于power io bump ,均匀分布在4边就可以,

网友:
1 .io pad 哪些摆在上面,哪些摆在下面以及左右?
           ---------a. io摆放要和前端,封装,讨论,
如果已经有了ball map,那就好按照ball map排布,
                     b.
2. io pad 之间的间距,以及间距之间会加一些VDD VSS 和VDDIO这些数量怎么得出的?
3.对于IO pad ,signal pad 全部是需要bump出去的,还有一些VDD 和vss 也需要bump出去一些,这些vdd 和vss 是怎么选取的呢

网友A:
bonding pad 是有间距要求的,我们这边别个要求间距70,所以IO之间若是PAD小了就会加IOfiller。每6-8个signal IO就会加一组电源PAD,说是可以防ESD,空间不够可以只加VSS p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nding pad 是有间距要求的,我们这边别个要求间距70,所以IO之间若是PAD小了就会加IOfiller。每6-8个sign ...

每6-8个signal IO就会加一组电源PAD,说是可以防ESD,空间不够可以只加VSS pad

请教下大佬,
(1)每6-8个signal IO就会加一组电源PAD,这个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ESD,还是为了给其他signal IO pad供电?
(2)空间不够可以只加VSS pad,不加VDD,那其他的signal pad从哪里得到电呢?

网友(2024-07-19):
请问楼主,最终的间隔是怎么选取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