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图一中有VDD和VSS这两个PIN,但生产的symbol( 图二)中却没有这两个PIN

楼主(2023-10-30):
图一

图二
我自己照着画了个schematic,生成的symbol确有这两个PIN,要怎样做到它这样呢?

网友A:
!*全局PIN,所以symbol没有pin

网友(2025-02-21):
引用 网友A:
!*全局PIN,所以symbol没有pin

前辈,那我们怎么給电呢,我用了各种方法,包括添加同名PIN,net expression里修改net,但是用dc测试都检测不道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