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优化导致formality verify不过!!求助

楼主(2023-10-30):
有写寄存器因为固定数值被DC优化,导致formality verify不通过,如何是好呢????已经读取了svf了

网友A:
unmatched跟failing没有直接关系,这里29个failing全都是matched的,可以用analyze_points -failing分析一下

网友:
追下不等的root cause

网友B:
追一下逻辑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追一下逻辑 ~~~

怎么操作??用g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matched跟failing没有直接关系,这里29个failing全都是matched的,可以用analyze_points -failing分析一 ...

怎么操作??用gui??

网友:
差不多,起gui,对比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