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带隙的问题

楼主(2023-10-30):
请问这种带隙结构加电阻和电容是什么作用?感谢

网友:
之前也见过类似结构,但是我见的上面没有电阻,只知道它会影响瞬态响应。你可以尝试把它去掉,观察电路有哪些指标发生变化

网友A:
你这个结构没问题吗?VREF咋直接接到电源了?你说的电阻是你红色标出来的这个吗?

网友:
为了更好的匹配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没问题吗?VREF咋直接接到电源了?你说的电阻是你红色标出来的这个吗? ...

不是接的电源,这是一种传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