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

楼主(2023-10-30):
我是在1.8V 180nm工艺下,做了一个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负载为1pF,想要得到4.5G的GBW,我通过增加电路,输入对管的跨导都已经达到了25ms,电流都3mA了,可GBW只是1G。GBW=gm1/CL

就是最普通的折叠式共源共栅的结构

网友A:
要不你先看看管子的截止频率支不支持4.5g吧,我看0.18够呛

网友B:
180nm要做4.5G不容易,对增益要求不高的话,使用高速放大器的一些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先看看管子的截止频率支不支持4.5g吧,我看0.18够呛

您好,我仿真了我设计的输入对管的尺寸的ft,是49.9G,这样的截止频率是可以达到我想要带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nm要做4.5G不容易,对增益要求不高的话,使用高速放大器的一些架构

谢谢,对增益要求也高,要两级120dB,这个折叠的共源共栅是我主运放的第一级。

网友C:
GBW=gm1/CL 这个公式是假定次极点远离GBW。
感觉到1GHz,电流这么大,次极点可能不满足这个假设了,需要看波特图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GBW=gm1/CL 这个公式是假定次极点远离GBW。
感觉到1GHz,电流这么大,次极点可能不满足这个假设了,需要看 ...

谢谢,跑了下pz仿真,-3.8M和-627M,-4.68G处各有一个极点,GBW为1.4G,这样算远离GBW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跑了下pz仿真,-3.8M和-627M,-4.68G处各有一个极点,GBW为1.4G,这样算远离GBW了吗
...

627MHz是次极点吧,已经小于GBW了,显然不满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仿真了我设计的输入对管的尺寸的ft,是49.9G,这样的截止频率是可以达到我想要带宽的么
...

理论上FT至少是带宽要求的5到10倍,虽然勉强达到,但我觉得会很困难,尤其在你还需要高增益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627MHz是次极点吧,已经小于GBW了,显然不满足啊。。。

嗯嗯,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FT至少是带宽要求的5到10倍,虽然勉强达到,但我觉得会很困难,尤其在你还需要高增益的情况下
...

确实,明白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nm要做4.5G不容易,对增益要求不高的话,使用高速放大器的一些架构

您好,我现在输入对管的跨导是25ms,然后我算了gm/(2picgs),截止频率是8G,我现在的gbw是1.07G,这是不是限制我带宽的原因呐,我想做到4.5G,可是我想要输入对管的ft是20多G的话,输入对管的gm/id就会非常小,到1.几左右,这样又不太可取,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FT至少是带宽要求的5到10倍,虽然勉强达到,但我觉得会很困难,尤其在你还需要高增益的情况下
...

您好,我现在输入对管的跨导是25ms,然后我算了gm/(2picgs),截止频率是8G,我现在的gbw是1.07G,这是不是限制我带宽的原因呐,我想做到4.5G,可是我想要输入对管的ft是20多G的话,输入对管的gm/id就会非常小,到1.几左右,这样又不太可取,麻烦您了

网友B:
120dB的增益已经很高很高了,180nm工艺,用gain boost的折叠opamp可以做到,但一般单位增益带宽估计也就100M~300M的水平,你这个又要又要的指标很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dB的增益已经很高很高了,180nm工艺,用gain boost的折叠opamp可以做到,但一般单位增益带宽估计也就100 ...

谢谢,是的,我现在就是采用gainboost的架构,第一级是折叠共源共栅,辅助运放是四管的伪差分对,第二级是五管差分,请问这样的全差分想要120dB,几G的GBW,180nm工艺是可以实现的么,我看了几个知网上的硕士论文,看他们是可以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

网友(2024-08-09):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的,我现在就是采用gainboost的架构,第一级是折叠共源共栅,辅助运放是四管的伪差分对,第二级 ...

Hi 您好请问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