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iming report中的delay出现负值的问题

楼主(2023-10-30):
如下图所示:下图是我报的一条在preplace阶段reg2reg的时序路径,想请教一下大家为啥这里的cell delay怎么是个负值?请前辈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信号完整性问题导致的?旁边的wire对这条wire造成了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信号完整性问题导致的?旁边的wire对这条wire造成了干扰

那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我报的是preplace的timing path,preplace阶段计算时序都是基于虚拟绕线而且不考虑net load的情况,这样工具也会考虑干扰的影响吗?还是实际绕线后才会考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我报的是preplace的timing path,preplace阶段计算时序都是基于虚拟绕线而且不考虑n ...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原来是preplace,按理说应该是没有SI的问题

网友:
MARK一下等结果,我也遇到过

网友:
crosstalk报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