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深N肼的nmos遇到了ERC错误,请大佬们看看。

楼主(2023-10-30):
最外面的是DNW,然后报的是ring里面的psub floating,nmos的b和s连一起

报了 PSUB floating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报了 PSUB floating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从图片上看,确实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上看,确实是有问题。

大佬,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接了吗?

网友B:
知道 psub floating 什么意思吗。

楼主:
我想把b和s连接到一起,所以和s一起练到了VIN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 psub floating 什么意思吗。

不是psub没有接电平吗

网友C:
psub没有接电位,并且n管的b端不可以接高电位,有漏电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ub没有接电位,并且n管的b端不可以接高电位,有漏电风险

我电路图中nmos的s和b连在一起,然后nmos做在了深n肼里面了,话说psub和nmos的b是一个层吗?

网友D:
这报错指的是DNW外面的psub没有给电位吧,你得在DNW加一个P衬底给一个接地的,如果是小模块可以忽略,拼大模块的时候统一给一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报错指的是DNW外面的psub没有给电位吧,你得在DNW加一个P衬底给一个接地的,如果是小模块可以忽略,拼大 ...

大佬,你说的在DNW外加一个p衬底再给个电位我试了,直接给我报了psub的电压冲突

报的是绿色框里面的floating psub

报的是绿色框里面的floating psub

网友E:
你调一个pdk的nmos看看有几个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说的在DNW外加一个p衬底再给个电位我试了,直接给我报了psub的电压冲突
...

你是不是把DNW中间nmos那块挖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调一个pdk的nmos看看有几个环

大佬,我原理图上直接用的是深N肼的器件,然后版图是直接生成出来的

深N肼 nmos的版图

深N肼 nmos的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把DNW中间nmos那块挖空了

没有明白大佬说的什么意思

楼主:
全部的版图和layer都在这,请大佬看看是不是少画了那些layer

全部的版图和layer都在这,请大佬看看是不是少画了那些layer

网友D:
把dnw的layer设置成实心,然后只显示DNW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dnw的layer设置成实心,然后只显示DNW看一下

四周有一层DNW是为了过DRC画的

四周有一层DNW是为了过DRC画的

网友F:
你n管的b接在s端,那你的s接在地上了吗,或者打了地的pin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n管的b接在s端,那你的s接在地上了吗,或者打了地的pin了吗?

source和bulk是接输入信号vin

网友:
把你的vin的pin打到n管的pring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路图中nmos的s和b连在一起,然后nmos做在了深n肼里面了,话说psub和nmos的b是一个层吗? ...

在版图上,lvs会将离N管最近的psub认为是此n管的b端

楼主:
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vin连这里吗?想知道红框和篮框是干嘛的

vin连这里吗?想知道红框和篮框是干嘛的

网友(点评):
把你电路上n管的b端的pin打在你的这个蓝框上,红框就是你的n管器件的嘛,蓝框就是你给这个n管坐在pw中打的一个衬底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