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ow power设计,memory是不是不能在一个断电的区域?

楼主(2023-10-30):
如题;

我原计划是想把memory放置在一个会power off的domain里面,让后将整个memory进行set_retention操作,但是发现这时memory并不能正常的读写数据;

把memory放置在一个alway on domain,好像就ok了

想问下各位是不能像memory这种cell不能设置在断电的domain里面?还是说我之前的操作有误?

网友A:
首先memory是指SRAM,还是其他的RRAM或者MRAM?

其次,你是否断电重启后希望能读回原来的数据,还是断电重启后无所谓,从新开始?这个我假设你要读回原来的数据,不然正常就不需要问了。

如果你用的SRAM,哪SRAM至少ARRAY部分是需要有电才能保持内容的,但是周边电路的电是可以断的,就是CELL ARRAY区域的不能断;如果你用了支持LOWPOWER  DESIGN设计的memory,哪应用文档里面应该会讲哪部分可以完全shut down,哪部分需要供电。

如果你用的是RRAM/MRAM之类的,断电不断电,都能读回原来存储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memory是指SRAM,还是其他的RRAM或者MRAM?

其次,你是否断电重启后希望能读回原来的数据,还是断电重 ...

我用的是sram,我大概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memory是指SRAM,还是其他的RRAM或者MRAM?

其次,你是否断电重启后希望能读回原来的数据,还是断电重 ...

你好,我发现我的sram断电后再上电连正常的读写功能都无法完成了,我说的断电是sram所处domain整个断电,而不是sram进入light sleep状态或者deep sleep状态或者shut down 状态。
domain再次上电后我往0地址写数据后读出的一直为x态,除非sram一直处于一个always on domain,就不存在这种问题,请问了解这种问题吗

楼主:
想来想去也不应该啊,断电后再上电完全没道理不能读写啊,是仿真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发现我的sram断电后再上电连正常的读写功能都无法完成了,我说的断电是sram所处domain整个断电, ...

这种肯定不对的,我一个芯片总可以断电重启吧?然后里面的SRAM就不能工作了?这肯定是哪配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肯定不对的,我一个芯片总可以断电重启吧?然后里面的SRAM就不能工作了?这肯定是哪配置错了。 ...

我也这样想的...就是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2024-06-13):
引用 楼主:
我也这样想的...就是还没找到原因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