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中的isolation cell和retention cell是否有些功能重叠?

楼主(2023-10-30):
isolation cell应该也可以作用于除输入输出外的内部信号吧,当isolation  cell的clamp_value设置为latch时,不就是和retention作用一样吗?

只是两者控制逻辑不一样,不知道当clamp_value为latch时,两者的面积差距怎么样?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区分二者的初衷是什么呢

网友A:
ISO cell可放在off至on domain之間做隔離,ret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 cell可放在off至on domain之間做隔離,ret不行

这个我忽略掉了,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