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LP报错RET_MAP_MISMATCH

楼主(2023-10-30):
30资产

具体的error为:
Attribute control_pin_count /lib_cell_types of retention map cells RETNTIE_SDSNQV1_90S9T16L /all cells in libraries, do not match with retention strategy pd_gala/rr_cel

我的retention约束:

set_retention rr_cell \
-domain pd_gala \
-retention_power_net VDD1 \
-retention_ground_net VSS \
-elements u_gala/U_Saturn/cnt_rr \
-save_signal {rr_save high} \
-restore_signal {rr_restore high}

map_retention_cell rr_cell \
-domain pd_gala \
-lib_cells RETNTIE_SDSNQV1_90S9T16L

这个RETNTIE_SDSNQV1_90S9T16L我在dc里打印出的信息是:

这是什么原因呢?

设置retention时一定要map_retention_cell吗?为什么VCLP检查时isolation没有map也没有报这方面的错误?

网友A:
save_signal和restore_signal是两根线,但是pin只有一个,那不成multi drive了
应该retention也可以自动map吧,library里面有save和restore分开的library cel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ve_signal和restore_signal是两根线,但是pin只有一个,那不成multi drive了
应该retention也可以自动map ...

我把save和restore改成一个signal控制,但是也报错了;

我也觉得retention可以自动map,isolation和power switch都没有map,vclp也没有报错,不知道为什么这块报错了;

我试着换个库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ve_signal和restore_signal是两根线,但是pin只有一个,那不成multi drive了
应该retention也可以自动map ...

上面哪个复制错了,我用的retention cell是:

报的error为:
Attribute control_pin_count /lib_cell_types of retention map cells RETNTIE_SDSNQV1_90S9T16L /all cells in libraries, do not match with retention strategy pd_gala/rr_cell

这个pin_count不匹配的问题我应该如何修改upf呢,我把save 和restore 信号都去掉了,用retention condition代替好像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ve_signal和restore_signal是两根线,但是pin只有一个,那不成multi drive了
应该retention也可以自动map ...

好像就是库和元件和pin数目没对上的原因,这里只有一个pin,save和restore信号公用一个就行了,我最开始应该选用的库元件不match,所以共用一个save和restore时也报了错

网友(2024-11-10):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最后没有ma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