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将半选的线改为全选

楼主(2023-10-31):
求助如何用SKIll脚本 将半选的线改为全选

网友:
如果只想半选变全选,快捷键j就能做到不用写skill

网友:
默认"F4"吧

楼主:
想的是一把BUS线  我用s选中一半 再用个快捷键可以选中所有bus线,

网友A:
geSelObjectsPartiallySelected()     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SelObjectsPartiallySelected()     是这个?

还真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