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ADC仿真时输出的10进制数字码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2023-10-31):
想请教下这个DOUT从哪里导出呀

网友A:
先把10位输出波形打印出来,选中,在波形窗口上方,Mwasurements-Analog to Digital。

网友:
有一个可以选择显示结果编码方式的选项吗,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10位输出波形打印出来,选中,在波形窗口上方,Mwasurements-Analog to Digital。 ...

谢谢您,找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