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与scan chain求助

楼主(2023-10-31):
dft新手,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1.用tessent做完mbist后,需要把mbist的寄存器串入扫描链吗?我看到论坛里有些人说需要,有些人说不用。
2.我现在是先综合再插入扫描链,插入扫描链后时序变差了,可以在insert_dft后再综合一次吗?

网友A:
1、需要
如果不证明mbist逻辑没问题,怎么证明mbist操作做完,memory是覆盖完全的
2、可以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如果mbist测试pass了,能证明mbist逻辑没有问题吗?如果不能,是因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需要
如果不证明mbist逻辑没问题,怎么证明mbist操作做完,memory是覆盖完全的
2、可以 ...

那我加入mbist后插scan该怎么处理?加入mbist的设计插入scan时有许多寄存器存在voilation,我是修改mbist的rtl来修复还是工具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动修复?

网友(点评):
请问具体是什么violation,昨晚mbist后,是用tessent继续做串链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我加入mbist后插scan该怎么处理?加入mbist的设计插入scan时有许多寄存器存在voilation,我是修改mbist ...

用DFT Compiler做的,voilation主要是因为mbist电路中部分寄存器使用的时钟是ijtag_tck,我原来的设计中只存在一个时钟

网友(点评):
那在scan下用scan_clk接管ijtag_tck是不是就可以了?比如用个mux+scanmode控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DFT Compiler做的,voilation主要是因为mbist电路中部分寄存器使用的时钟是ijtag_tck,我原来的设计中 ...

生成的mbist的架构中例化名称有xxx_sib_sti的架构,将这个架构的ltest_clk,ltest_en,ltest_scan_en接你的scan_clk,scan_mode,scan_en;xxx_tap_main_inst中trst在scan_mode下接你的scan rst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成的mbist的架构中例化名称有xxx_sib_sti的架构,将这个架构的ltest_clk,ltest_en,ltest_scan_en接你的 ...

感谢老哥,我在做mbist的时候的design_level是physical block,没有tap这个模块,这种情况下scan rstn信号应该接哪呢?

现在综合出来的复位信号是由scan_mode控制选择ijtag_reset与scan_en。
是不是与下面这几个控制信号有关?
     .ltest_mem_bypass_en(1'b1),
      .ltest_mcp_bounding_en(1'b0),
      .ltest_occ_en(1'b0),
      .ltest_async_set_reset_static_disable(1'b1),
      .ltest_static_clock_control_mode(1'b0),
      .ltest_clock_sequence({1'b0, 1'b0}),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我在做mbist的时候的design_level是physical block,没有tap这个模块,这种情况下scan rstn信号 ...

改   ijtag_reset